ASUS G53JW 不开机简单维修

楼主(2016-05-09):
今天发帖说说昨天修的一台神机,是ASUS G53JW的机器,型号不知道,板号为G53JW,4个内存槽而且还带显卡板的

昨天下午,老板不知从哪搞来一台机器,看外形好像是外星人呢,再一看LOGO,原来是ASUS的,看样子挺牛B,老板通电试了几次,发现不开机,于是老板就拆机了,拆机后只听老板嘟囔了一句:烧成这个鸟样子,于是就扔给我了,我拿过板一看,我去,真是如ASUS的宣传语一样:华硕品质,烧成磐石
因为当时心里没底能修好,所以没有照烧过的惨样,但还是可以看下处理过的样子

由上面两张图可以看出,从适配器进来到公共点这一段都被烧没了,没办法了,只好从公共点接线了,处理完这此后,发现公共点还没有短路,真是神了,这样都没烧到后面,再通电,发现电流为0.01A,再测待机3.3V和5V都没有,而测公共点却有19V,看来只能找图纸修待机了,于是上论坛搜图纸,一遍下来,大失所望,没有,好了只能硬干了
既然没待机,那就按没有待机的维修思路修吧,看主板上的待机芯片为RT8206A,找到PDF,测其VIN,ENLDO,LDO,REF等条件都正常,再测其EN1,EN2都为0V,测到这,知道了没待机的原因,于是,调整思路,从往EC

再看EC,发现EC也腐蚀了,于是处理好,处理好后,再次通电,发现还是没有待机

依据ASUS上电时序,3.3V和5V的开关是由EC发出的VSUS_ON开启的,由于EC是ITE8570E,于是找到ASUS K42JV的图纸当参考,打开图于是测EC IT8570E的86脚VSUS_ON,发现此处电压为0V,不正常

再往前测EC的条件,VCC 3.3V 正常

EC的晶振也已起振,正常

EC的复位,也为3.3V 正常

LID,也为3.3V正常

再测AC_IN_OC#,为3.3V,不正常

于是跑线路,看其从何而来,没想到用铜刷跑了几遍都没找到,看来是断线了,由于没有图纸点位,那只能改了,根据以前修ASUS的经验,找到了一个最简单的AC_IN_OC#输出电路,按其电路改之

改好之后的图片

改好之后再次通电,发现待机也有了,而且自动触发,于是拔电后再装上CPU内存以及显卡板,再次通电,自动触发,电流一路上跑到2.1A左右亮机,此机到此修复
显卡板,显卡为 N11E-GS-A1 12个显存

唯一留下的遗憾就是不能用电池,而且也不能电池和适配器同时用,不过能修好,也是运气吧,此机没有技术含量,望大家勿喷,如有错误,还望指出,谢谢
最后附上本机亮机的BIOS
G53JW MAIN BOARD REV 2.1 原机独显BIOS OK(显卡N11E-GS-A1

网友:
没图没点修成这样不错了

网友:
楼主谦虚了,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楼主总是界于牛A与牛C之间

网友A:
这技术很赞了,只是楼主修到这步了,索性把电池与电源不能同时用也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技术很赞了,只是楼主修到这步了,索性把电池与电源不能同时用也修好

没耐心了,就这样吧

网友:
呵呵 不错 比较有耐心

网友:
楼主修机真是煞费苦心啊。。好帖。。。

网友B:
电源和电池不能同时用,应该是 ec坏了吧

网友C:
泉泉哥太谦虚了,那个AC_IN_OC#的电路都改好了还说没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和电池不能同时用,应该是 ec坏了吧

肯定不是了,你没看到保隔这边还有ACIN这个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泉泉哥太谦虚了,那个AC_IN_OC#的电路都改好了还说没技术含量

本来就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D:
怎么会烧成这样 太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烧成这样 太凶了

ASUS 就是爱烧板

网友E:
写这个帖子比修电脑难多了吧

网友:
烧成这样也能修好,没ACIN,还可以自己搞一个,不错,学习了

网友:
烧成这样,修好也没啥大不了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写这个帖子比修电脑难多了吧

写任何帖子都比修机难,不只是这个帖子

网友F:
好谦虚的楼主,没图纸点位没图纸硬修,还说没技术含量

网友:
烧成这样还可以修,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谦虚的楼主,没图纸点位没图纸硬修,还说没技术含量

那你说要不要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