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521 的维修

楼主(2016-05-09):
版号LA-9104P
同行送来一台戴尔机器,电流跑到0.8几不动了。迅速拆机。这个电流就跑了两下,用示波器打了一下内存系统总线,有两次波波,感觉过了内存。然后就开始看啊看啊,看板上有无嫌疑的地方。目测一会发现主板除了一点灰尘,没看出来什么问题。于是又开始思考了,这问题也不是好修的货,是不是又是不出集显的案例了?果断的去量了下CPU的集显供电,还真是,顿时陷入一万个草泥马当中。不出集显电压不好修,有换CPU供电芯片好的,有换桥好的,还有转换电压不出来之类的,还有BIOS之类的,只能一个个排除。老规矩都是先刷BIOS,来来回回刷了几个论坛里的测好BIOS,居然涛声依旧。然后试着加焊CPU供电芯片95833,奇迹居然出现,亮机了。放了一会还是亮机,于是装机。放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再次开机还是好的。希望加焊好的芯片不会返修。。。。

网友:
同希望楼主加焊好的不会返修,不过看大家保险起见都会直接换(有的话)

网友:
这种芯片虚焊的不多  建议多测试

网友:
修那没多还没遇到加焊cpu供电芯片能好的

网友:
加焊能好不一定是虚焊,还是换掉保险

网友:
还是换了比较保险

网友:
返修就换个芯片呗

网友:
然后就开始看啊看啊,看板上有无嫌疑的地方。目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