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5 版号LA-8124 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6-05-10):
机器单电池能正常开机使用。
机器单适配器正常开机使用。
装上电池插上适配器能同时使用。
开机状态下去掉电池或者抽掉适配器不会断电。
机器的问题是开机后显示充电,但是十几秒后就是未充电状态了。电池换了好的也是一样,确定不是电池的问题了。
我上一张充电电路的截图,劳驾有闲情的帮忙具体分析一下工作问题!

COMPAL LA-8124_R04_1740 LENOVO E535(1).pdf

网友A:
充电电路不好修  要考虑的很多  建议先换芯片试试  不行再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不好修  要考虑的很多  建议先换芯片试试  不行再查条件

刚刚换了充电芯片了.充电芯片的条件也满足. EC也收到了电力低信号 也给充电芯片发信号了.
现在是装电池PQ12的D极20VG极和S极有10V电压
不装电池PQ12的D极20V G极和S极2.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不好修  要考虑的很多  建议先换芯片试试  不行再查条件

结果还是不充电呢  现在郁闷了  不知道会不会是EC问题呢  这个EC带程序的呢

网友:
还是没修出来 哪位来帮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