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p掉电,高手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2016-05-10):
最初故障为花屏,加焊显存ok,但是现在只有用鲁大师的压力测试或测显卡跑分,一测就掉,可以重启,可以看电影不掉电,求大神帮分析一下!!

网友:
笔记本是4代i7,2g的独显

网友:
bios也刷了没什么效果

网友:
前阵子遇到台hp一跑鲁大师就掉  后发现是公共点电压一直在降低   你的估计是显卡本身故障  可以重植或更换看看

网友A:
看久电影多少度,不测正常使用就好

网友B:
更换散热器试试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久电影多少度,不测正常使用就好

看电影cpu56,显卡43,不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更换散热器试试把!

散热处理的还可以,温度能得到控制

网友:
不跑就行了呗  用着正常就ok

网友:
显卡本身故障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散热处理的还可以,温度能得到控制

我前几天修到一台E40,有时候做系统掉电,进系统跑压力测试,马上就掉,换了散热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修到一台E40,有时候做系统掉电,进系统跑压力测试,马上就掉,换了散热器就好了!

我的是刚打开压力测试马上掉,看电影竟然不掉

网友:
看电影不掉不就行了吗

网友:
这种问题最扯淡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D:
不掉你还搞那么纠结,放一下午电影还不掉的话直接让客户来领

网友:
修的头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掉你还搞那么纠结,放一下午电影还不掉的话直接让客户来领

看来我还是让客户领回去

网友:
你重置显卡试试吧

网友:
更换显卡吧

网友:
这个估计是显存性能不良 建议更换显存 不行就搞一下显卡

网友:
八成是显卡问题或供电不足问题

网友:
换个I5的U试试。

网友:
显卡继续再焊接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了几个,华硕和dell的笔记本,而且修的是电路。我怀疑是软件不兼容。没理他,至今没返修

网友:
我昨天修到跟你现象一模一样的,就是显卡问题,屏蔽独占没问题,一开独显跑鲁大师就掉,加焊显卡没用的话就重植或者更换把

网友:
学习当中,谢谢发发发发发。

网友:
实在不行你就给客户算了啊,收到钱再说,或者你加焊显卡试试啊

网友:
显卡做了看看

网友:
还是先换显卡吧

网友:
用他原装适配器试下,有可能你电流不够,或独显坏了

网友:
跑分,一测就掉,可以重启,可以看电影不掉电,求大神帮分析一下!!

网友:
排除显卡供电问题 基本就时换显卡芯片了 BGA 没用的额

网友:
我觉得吧,,,不用鲁大师看看,,,会不会掉啊,,鲁大师有时候很坑的啊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大吧,你看电影不掉,你打游戏的话估计会掉

网友:
平常看电影不掉就行,
不要用鲁大师压力测试。

网友:
电力不足吧。前段时间用可调电源忘记把电流开最大,结果所有机器都不上电触发。之前没反应过来,纳闷好半天,后来突然想起调过限流,立马扭最大,你懂的。。

网友:
加焊不行 只有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