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屏亮一下就不亮了

楼主(2016-05-10):
液晶显示屏亮一下就不亮了液晶显示屏亮一下就不亮了,但电源指示灯绿灯常亮,这一般是高压异常造成的,是保护电路出故障了。我们可以斜视显示屏,液晶屏上应该是有显示的。1、如果开关电源部分电路出现了故障会有可能导致两组电源均没输出,先查12V电压正常否,跟着查5V电压正常否,因为A/D驱动板的MCU芯片的工作电压是5V。2、如果查找开不了机的故障时,先用万用表测量5V电压,如果没有5V电压或者5V电压变得很低,那么一种可能是电源电路输入级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12V转换到5V的电源部分出了问题,这种故障很常见,检查5端稳压块。

另一种可能就是5V的负载加重了,把5V电压拉得很低,就是说后级的信号处理电路出了问题,有部分电路损坏,引起负载加重。把5V电压拉得很低,逐一排查后级出现问题的元件,替换掉出现故障的元件后,5V能恢复正常,故障一般就此解决。

网友:
思路不错,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i 不错,高压部分容易出问题

网友:
等会,你发错帖子了吧,这是笔记本啊。。。

网友:
请发到显示器版块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