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到哪去找个1.15V 4A 的模块

楼主(2016-05-10):
一台TCL液晶电视,1.15V一个供电烧了,焊盘烧得不行了,没法修复了。
换板太贵了,想找个1.15V 4A 的其它板上的模块代上去,可是不太好找啊。
有没有有经验的大神指导下。有没有什么办法把其它板上的模块剪下来代上去?
淘宝卖的1.2V模块能用吗?

网友:
我觉得淘宝1.2V应该是可以用

网友:
4a有点大,如果本身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流可以用降压板

网友A:
改一下电路,可以把电压改成你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电路,可以把电压改成你要的

改不了了,芯片的焊盘烧没了,周围也够呛。只能外加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不了了,芯片的焊盘烧没了,周围也够呛。只能外加电路。

你可以用洞洞板按图纸自己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