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890d高电压不关机

楼主(2016-05-10):
一块3年的890d  改过锂电池-----最近使用9v碱性电池 发现 新电池9v多点电压时  表不关机---背光不亮(瞬闪)凤鸣异响-----等使用电压在7~~8v左右的电池-时-- -表一切正常(但是感觉耗电特别快一个星期一块电池就没了)旋转表盘用酒精清洗过了---和我另一块890d对比发现二极管值都正常(没发现明显错误--没差太多)---但是两块表都通电关机状态发现直接进电的两个三极管 电压不一样(坏表电压异常)但是这两个管子都进了两个芯片 内部了----求 大神指点

网友:
虽不懂原理,但可简单检测三极管、MOS、二极管好坏,数模块74HC100也好查,除此之外,就不好修了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真的没人么

网友:
找一找里面应该有个358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