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MBX-269

楼主(2016-05-10):
接到一台SONY MBX-269进水机
拆机 PU102 TPS51427A 进水腐蚀 用洗板水洗洗干净 通电无待机
经检查发现VIN脚腐蚀断线 换掉TPS51427 补好VIN线 通电电流0.16A
51427不发烫 3-5V部分没有发烫原件 摸整版发现PCH发烫 怀疑PCH损坏
更换PCH后修复
PS:MBX-269和MBX-268图纸通用的

附图纸:

网友:
待机部分进水常造成vin断线 开启不正常等

网友:
进水机比较麻烦,

网友:
修得很利索,技术好

网友:
进水把桥也搞坏了。

网友:
楼主换桥技术还好加分了

网友:
这速度,太麻利了

网友:
南桥坏的很多啊

网友:
   进水串压吧南桥也烧了。。。 不过看楼主着么轻松还是佩服

网友:
很厉害  啊    我捡到索尼的 都不想修

网友:
带上BIOS或者详细电路图分析会给新手不错的经验

网友:
写的不够详细,详细点多配点图估计是个好贴

网友:
楼主太利害了,这么快就修好,能写详细一点吗?

网友:
进水机只要不是大面积腐蚀,我觉得维修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是不少

网友:
进水机有点好修,有点很难搞

网友:
分析和修理很简明快速高效。

网友:
这才叫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