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痛的HPG42

楼主(2016-05-10):
一台HPG42笔记本,原本是显卡坏的,换了OK还客户后一个月回来了,掉电黑屏还是不定时,真晕啊,又换了一个显卡测试了几天不掉了,又还又回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是不是散热没搞好  换了没道理用了几天就不行的

网友B:
是不是显卡散热没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散热没搞好  换了没道理用了几天就不行的

今天换了也不行

网友:
显卡也又加焊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显卡散热没处理好?

显卡上我处理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拆温控U6

网友:
估计还有其他故障

网友:
装机进系统测一下温度怎么样,如果高温肯定是顶不了多久的。

网友:
换全新显卡

网友:
显卡质量有问题吧

网友:
可能散热器坏了

网友:
换一个拆机的适时

网友:
还是拆机靠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