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武汉在哪里修笔记本电脑?

楼主(2016-05-10):
宏碁笔记本电脑as5750G,使用中突然黑屏,再无法开机,笔记本的电源上的指示灯插上就熄灭,疑似有短路现象。求老师傅修理,以及大概修理费用。谢谢。

网友:
武汉没有电脑城么?自己去电脑城找  最好不要找卖机器的 卖机器的带你去修要被宰  自己逛逛 找个专门修笔记本的铺子 至于价格自己和老板协商 如果幻想几十百把块钱就别做梦了。。哥就只能帮你到这了。。请叫我雷锋··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自己找专修笔记本的店  你的故障应该可以立等可取

网友:
我只想知道你现在注册这号得花多钱,拿去修电脑不好?

网友:
你可以去58同城搜索一下

网友:
武汉广埠屯这么多修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