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特别初级的问题,关于待机5V短路。

楼主(2016-05-10):
假如待机5V短路了,是不是只需要断开待机5v的电感,就能确定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啊,还有前级后级怎么划分,靠近芯片的是前级还是后级

网友A:
给芯片供电的是前级
芯片输出后是后级啊

网友:
5V短路全线程短路可以烧鸡

网友B:
不能,如果芯片短了,这样测试后级还会可能有短。。。

网友:
用烧鸡大法试试

网友:
烧鸡大法 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如果芯片短了,这样测试后级还会可能有短。。。

断开电感  不就可以知道是前级后级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芯片供电的是前级
芯片输出后是后级啊

这样啊  谢谢  一直搞不清楚前后级是哪里  这回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