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源无输出故障一例

楼主(2016-05-10):
维修电源无输出故障一例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无输出的电源,看样子着急使用,我便立马着手处理,看图。

图一 维修电源无输出故障一例

  测试证实该电源确如标签所写无输出,拆开内部后,为了便于处理,便做了一些标注。

图二 维修电源无输出故障一例

  可以看出之前这个电源已经有人修过,很多地方都有焊过的痕迹。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简单地复查一下原维修者所修的部分。

图三 维修电源无输出故障一例

  在检查标有2的模块时,发现开关管TR201的D、S极短路。

图四 维修电源无输出故障一例

  将TR201拆下,带着绝缘套来测,发现有时正常,有时短路,这很奇怪啊!仔细观察后发现原来有个金属片,只要和S极相连就短路。而这个金属片是加强散热效果的,造成D、S极短路肯定不对。

图五 维修电源无输出故障一例

  终于问题找到了,是原来的维修员在上TR201之前,粗心将绝缘导热片与金属片的顺序搞错了,造成开关管D、S短路。

图六 维修电源无输出故障一例

  按正确顺序整理好绝缘导热片与金属片的顺序后,装回。考虑到这样的一个短路通常还会造成前面电路的损坏,顺势检查了滤波电容的浪涌抑制电阻R151、R152,果然开路了。R151、R152原规格为5W3欧,手头只有5W5欧的,差别不多,直接代替。在常见易损部分检查完毕后,上电测试后散热风扇转动了(之前不转),模块2输出正常。为了保证不留隐患,加上假负载测试,结果所有模块均测试正常。

图七 维修电源无输出故障一例

  500W1欧并联成的0.5欧假负载

  这台电源本来问题不大,但由于上一个维修者的粗心大意,导致问题复杂化了,因此便有了后来的重修。

网友:
楼主的电源用在何处?.....

网友:
现在的电源内部都这样了

网友:
高大上的电源,没见过

网友:
这是一个什么电源呀,

网友:
很特别的电源,没见过,楼主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有点像服务器之类的电源吧

网友:
服务器之类的电源吧

网友:
这是一个很高档的电源,。。。

网友:
原维修员可能是学徒,不然怎么可能将绝缘片放到后面去了呢?

网友:
这样的电源估计也异形的,不然就直接换了还需要这么着急的维修呀

网友:
这是服务器上的?

网友:
那你知道你修之前这个电源是哪里故障了呢。

网友:
学习了,看来平时维修细心真的很重要。

网友:
这电源的输出够多的,楼主真细心,什么都让你给搜出来啦

网友:
这样的电源从来没见过,是哪里用的

网友:
"顺势检查了滤波电容的浪涌抑制电阻R151、R152,"这个电路一般是在那个位置的电路,如何可以检测到,请赐教!你的假负载是用什么做的,很好用吗,什么原理?

网友:
看着像服务器的电原

网友(2016-06-16):
楼主这个假负载是哪里搞的么!看起来挺霸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