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4h (k43ly5.0)维修

楼主(2016-05-10):
客户送修 点不亮,电流上到1.2X回落到1.05,拆机裸板(此机器为板载U)电流卡在1.2X,VGA不亮。仔细看找到进水腐蚀部分,

看腐蚀并不严重,清理后以为可以OK。上电依旧,那就先从腐蚀的地方下手。测量Q9115对地基本正常,就是无电压输出,

测量其G脚电压只有0.7v,下掉9115,G电压有12v,测量下掉的MOS,数据正常,料板上找个一样MOS换上,接电电流正常上升,VGA OK,接屏OK。(接修问过客户说没有进水过)

网友:
有些轻微进水客户也不一定知道  也有可能好久前的

网友:
还好,进水不严重,要不没点位难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