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请教一个监控头的问题

楼主(2016-05-10):
模拟监控多大能达到数字130W,和200W像素?

网友A:
模拟的监控摄像机一般不按照像素来区分清晰度。现在模拟摄像机都是用多少线来区分清晰度 常见的有950线 750线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的监控摄像机一般不按照像素来区分清晰度。现在模拟摄像机都是用多少线来区分清晰度 常见的有950线 750 ...

嗯,950线相当于多少?

网友:
很难,如果对要求高,果断换系统。

网友:
大概是13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