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不触发维修 LA-8691P

楼主(2016-05-10):
今天接到一联想y400  说是不通电  接上可调 电流0.002到0.003跳变 按开关无反应  然后先两三句把他打发走
拆机 这机器c壳真难拆 开始维修 戳3 5v 电感无电 找到图纸 打开 如下 vin 19v , en 为b+分压得到3.3v,ref 1.9 正常,vreg正常,继续测 发现ENTRIP1 2 无电 这里正常情况应该有电的

继续追查来源 发现PQ12管子导通导致无电,PQ12受控于三极管PQ13,测得PQ13第二脚0.19v偏低导致PQ13没导通, 用镊子短接PQ13 1 3脚 待机变为0.007按下开关 刷刷刷电流一点几可亮机。继续追查
PQ13第二脚来自于vs分压,测得vs为19v ,PR57 100k,换掉PR58 正常了    接屏,亮机。附上图纸

网友A:
思路挺清晰   是不是进过水呀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了

网友:
有思路就有出路,秒杀

网友:
是很简单,楼主不错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挺清晰   是不是进过水呀

是的

网友:
不错呀,基础很扎实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啊

网友:
Y400最容易腐蚀了,经常遇到电容坏的

网友:
待机线路的维修 加分 下次附上实物图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电阻容易坏吗?

网友:
pq13基极分压后5点几伏才对

网友:
今天修到台.y400开机灰屏  能排查的都试了  显卡重植好了没几分钟   定了显卡明天换

网友:
这种问题算好修的。最怕时亮时不亮不稳定的

网友:
挺好的,这部分电路记得没错的话就在左下角的位置,极易进水,这联想的设计师都下功夫的,专把待机,EC什么的放在容易进水的部位,方便进水!!!

网友:
非常谢谢楼主的帖子,我是新手,大致看懂一点点点,今天修了一块这样的主板,现象一模一样哦,修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