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8400T简单维修一例(适合着急客户,大神飞过)

楼主(2016-05-10):
机器型号:M8400T(I7三代)   故障:不开机(不触发)

版号:IS7XM

客户很急今天上午修不好就拿走。。电源是特殊接口的,故障不触发,没有电源代换,直接用镊子短接绿线能开启电源,判断电源没问题。
把电源主板都拆下来开修:测PCI槽A14,,问题一下就找到了3.3V没有,这机器没有图纸,找3.3V转换块找了半天

就是这个U113(NCP1593B)

没有这种料板找不到这个块,客户着急用机器一遍一遍的催,想了想直接拆掉给他改造一下算了(先赚到钱再说

开机测试

网友:
还没这样剪板改过啊

网友:
图片好小,看不过瘾,主要想看看待机电路什么样的

网友A:
还有这板子是h81的?还没过保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板子是h81的?还没过保把

13年一月的,过保了。

网友B:
你这小板是从什么地方剪下来的啊  笔记本上的吗?多少V转多少V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小板是从什么地方剪下来的啊  笔记本上的吗?多少V转多少V的啊

普通主板上都有1117

网友: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这个改法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小板是从什么地方剪下来的啊  笔记本上的吗?多少V转多少V的啊

哦哦哦  好吧 看来我还要积攒一些经验啊

网友:
楼主变废为宝啊

网友:
挺新的主板,绝对飞线大神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改法
楼主真太牛了

网友:
移花接木大法再现呀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是厉害啊~~~~~~

网友:
应急也是不错的方案

网友:
高手 ,这样剪板的还真没玩过

网友:
在学校黄老师讲过

网友:
1117在普通主板上很好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小板是从什么地方剪下来的啊  笔记本上的吗?多少V转多少V的啊

就是5VSB转换3,3VSB。

网友:
应急维修 有创意

网友:
这样搞其实也不错的

网友C:
对于找不到件的主板确实是不错的方法,搂在的三根线是 地线进线和出线吗?却的是不是内存电压

网友:
怎么固定的,

网友:
技术还不错嘛,不过加那么大一块板很难看

网友:
是不是笔记本主板?

网友:
我也修到这个板子,不触发,可是我不知道怎么飞线啊,飞哪里?还有你那个芯片是在那个位置?

网友:
绝对是牛人,,,,,

网友:
楼主有创意,外加,呵呵

网友:
以前干过这事  哈哈

网友:
确实是快修的好办法,给你加分

网友:
真是不错啊,外挂1117飞线解决!楼主牛

网友:
5v转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找不到件的主板确实是不错的方法,搂在的三根线是 地线进线和出线吗?却的是不是内存电压

缺3.3VSB,就是经常测得PCI槽的A14

网友:
用哪种很黏的散热棉,然后再用胶棒粘一下。

网友:
我有点晕,。没看懂

网友:
这方法真不错,连电阻什么的一起搬过去了

网友:
厉害,这个方法也想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