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6CM无待机

楼主(2016-05-10):
如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测试过,不过保护隔离。不知道是不是充放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先打值各电感不短路,再查隔离管的控制信号

网友:
不过保护隔离 要先排除后级短路 然后再根据充放电芯片 定义查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