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V41A开机掉电

楼主(2016-05-10):
今接到一台清华同方超锐V41A笔记本,主板是C46,现在是开机进系统就掉电,进U盘的PE系统就正常不掉电,硬盘没有问题换一个硬盘装上也是进系统就掉电,请各位指点思路,谢谢 CPU 是I3-330M独显N11

网友:
加热显卡试效果,掉电时间能否推迟。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重植显卡试下

网友:
估计显卡工作过量就掉,虚焊

网友:
温度  你用风机吹下 然后看看能进系统么  能进就打开鲁大师看看是哪个温度高

网友:
进步了系统,在滚动条就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