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换完显卡掉电 电流0.6A左右 求救

楼主(2016-05-10):
E40  送修故障显卡驱动打不上  于是加焊 结果显卡爆珠   换完显卡电流0.6A左右瞬间掉电  测各个电感均正常输出电压  显卡重新加焊过 还是一样   求救

网友A:
有掉点么显卡取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掉点么显卡取的时候

没有掉电   有几个穿孔处掉漆  补过

网友B:
黑胶的容易断线,高温加热取桥也会坏,也可能BGA没放好显存碰到了

网友C:
显卡坏了吧,都暴珠的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坏了吧,都暴珠的还能用?

显卡换过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胶的容易断线,高温加热取桥也会坏,也可能BGA没放好显存碰到了

换过新的显卡了

网友:
显存没有爆吧

网友:
检查过了没有】

网友:
显存有没有问题?看一下显存有没有暴珠

网友D:
是不是显卡周围掉东西了,

网友:
还是检查你的显卡吧   取下来上放大镜仔细好好看看   应该是有断线

网友:
这机换显卡显存不保护必宝珠

网友:
这机器干显卡,显存基本都是坏要重新植球的

网友:
不会打一下显卡供电的阻值么?你这情况估计是显存瀑球了

网友:
故障还是在显卡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显卡周围掉东西了,

对比过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