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个T.RT2661.3D MCU

楼主(2016-05-10):
求个19寸正屏MCU,原来的不能上1280-1024分辨率 五个按键的 用编程器读出来的是512K , 由于没液晶编程器485K写上去不亮。最好是拆BIOS芯片那种就OK  有的麻烦发个出来或发这个邮箱也行806419729@qq.com

网友A:
如果程序找不到就弄一个万能驱动板,改一下线接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程序找不到就弄一个万能驱动板,改一下线接上就行

客户的要求要用AV信号

网友:
485K写上去不亮,是程序不对,,

网友:
MCU弄到了512K的  要拆BIOS芯片刷的  完美支持1280-1024正屏19寸

RTD2661_SPI #ISP_20160511_152923.rar

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