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 不触发

楼主(2016-05-10):
待机0.005   不触发 待机无3V 5V 正常  换95280  依旧  刷BIOS 待机0.05 开机 到0.9  是不是BIOS 不行呢 电压都有的

网友:
换 待机芯片,是通病,我是雷锋

网友:
通电瞬间有3 5v没?  拆了bios芯片有3 5v没?

网友:
再刷个试试

网友:
先测下EC的工作条件满足没,RCT复位有了没

网友:
顺便再测下休眠线路是否工正常,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EC是什么型号的,有刷资料的没,现在的EC好多都带有ROM。

网友:
待机芯片的问题 吧 我的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