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S维修USB接口不工作

楼主(2016-05-10):
接机同行的,说USB接口不能用,拆机看了下机子板号LA-73221P,量了下U口阻值,5V供电脚位只有40几欧,短路了速度点方就是拆掉USB供电管U54短接了,为了修机完美还是考虑换了吧,找了个料板换上后量了下阻值500欧左右,正常了,上电测试恢复另外量了下U54控制脚位是低电平导通。上图参考下问题简单发上来混点下载分。

网友:
呵呵  我就要爱这样在问提

网友A:
楼主收费有2XX吧

网友:
应该收费3xx

网友:
短接的话岂不是一通电USB就有电压    不插鼠标还好  一插就毁了

网友:
追求完美的话   料板上这种转换芯片还是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收费有2XX吧

市场同行送修的1XX

网友:
这东西 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发帖不易,给你加个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