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笔记本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6-05-10):
华硕K45D进系统花屏,AMD的CPU,显卡是216-0809000.重装系统,刷BIOS,换GPU问题华硕一样。

网友:
驱动  或者  显卡     吧

网友:
怎么个花法

网友:
换下驱动试试看

网友:
你该把花屏的现象上个图片,这样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显存   内存都会引起花屏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要看是那种花屏  显卡和显存  慢慢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