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3337开机不显修复

楼主(2016-05-10):
机子同行前次送来拆开看了下说不修当时板子没有修过,嫌报价高了拿走,第二天又拿来叫修拆开后心理立马不舒服了,拿回去到外面修过的,BIOS芯片动了,板子旁边还搞断线了,补好后上电触发到0.5左右不显,把有电压都出来了,并且试波器测了BIOS  内存都有波型说明过内存了刷BIOS试试,刷了好几个都不行,论坛里找了个A08的说是工厂原始程序直刷可用,刷了后正常亮机了,不过进系统风扇会狂转,温度也只有40几度,看来还是程序问题,不会修改BIOS,官网下载了个最新版也是A08的,更新后机子恢复正常。说下这机子有个毛病就是特别挑内存,原机内存也坏了换了条KST 1600 4G正品条子才行,同行自己搞的便宜的KST 三星的都点不亮纠结。

网友:
这个是1.35V的

网友:
低电压内存

网友:
谢谢分享,留着备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更新BIOS在win系统升级还是在bios里

网友:
价格和技术有关,上家还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更新BIOS在系统里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更新BIOS在win系统升级还是在bios里

WIN系统里升级,论坛下载的,只有桥BIOS 这个机EC里带程序,官网下载的,更新后重新启动会自动更新EC里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