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联想Y560一例

楼主(2016-05-10):
客户拿Y560,说开着开着突然就灭了,然后就打不开机了。。。

插上电源,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拔掉电池重新试一次,还是没反应,看来是主板坏了,拆机。。。

上网查Y560的通病,除了屏轴外没有电路方面的通病记录。看来得一点点查了。。。

看主板没进过水,用着用着坏了,说明有电子件老化,仔细查看主板,没发现有明显烧坏的元件。

测量电源接入部分---发现PF1,也就是保险断了,不通。小小开心一下,不会这么简单吧。。。

附PF1图:

先不管它,继续测量接入部分,发现PQ74不对,直接击穿了。继续测量其对地阻值--短路了。原来问题

在这儿啊。VIN对地短路,导致电流过大,所以烧坏PF1。去掉PQ74,前级输入对地阻值正常了,后级还

是对地短路----

附图PQ74:

这个怎么查。。。查VIN负载,上面挂了好多好多东西,总不能一个一个电子件的去啊?用传说的烧鸡大法?没用过,有点风险,想放弃了。。。

放弃就没进步,大不了赔客户一个板子,万事总有开头,我烧。。。

VIN点电压为10--20V,电流表打到12V左右,电流调小点,焊接好线,开始烧。。。电压瞬间变为1V左

右,电流显示为5A左右,看主板,没冒烟---用手摸,发现CPU供电的两个大电感有点温度,看来问题应

该在这儿附近。当摸到一个电容时,感觉非常烫手,同时手离开时有点小青烟冒起一下下。呵呵,运气

不赖,换掉电容,电流表显示正常了。。。这下把保险连接起来应该没问题了。

料板上找个电源管替换掉PQ74,剪段线丝把PF1连接起来,装机---开机,搞定。

网友:
小白的第一步,胆大心细,敢动手,你迈出第二步了.加油

网友:
电容容易坏。保险烧掉的少

网友:
比我厉害 我没从没烧过鸡 我都是一路路断开 然后找到坏的元件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胆大心细就对大

网友:
保险断了,客户开机都没一点反应的,有什么可怕的?
烧鸡烧坏了别的原件 也不用陪
最喜欢这样的故障,反正都一点反应没有了,随便搞,修好了就好了,修出其它问题也不用陪,本来就不开机的

网友:
可以的兄弟。长路慢慢,得敢修,别怕

网友:
到公共点的电路

网友:
公共点烧机电压调2v左右 电流不用限也不会烧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