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我这有个台式机主板,cpu和座之间竟然用的有胶枪滴的胶,求方法去除

楼主(2016-05-10):
2边大块胶的都已经剔除了,但是缝里还有,求安全方法剔除

网友A:
热熔胶就用温热让它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就用温热让它熔掉

会不会对u造成损伤?用风箱?

网友A:
风枪温度跟南北桥问度就可以了

网友:
有胶应该不碍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温度跟南北桥问度就可以了

大概多少度可以?

网友:
50---80度....

网友:
热熔胶。用风枪加热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
多谢了,新人,有很多地方不是很明白

网友:
碍事,他是在cpu和座之间滴的胶,不把胶去除根本拿不下CPU

网友:
先把CPU的拉杆拉起来 然后风枪100度以下慢慢加热  记得转圈吹  用镊子慢慢挑  不着急  热的差不多了就能挑起来

网友:
厂家不会这么做,是不是维修的搞得

网友:
会不会是怕人偷啊

网友:
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吹头发的风筒就搞得定,不用那么纠结

网友B:
热熔胶的话我告诉你不需要用风枪的。这个有个天敌洗板水一洗自己下来了

网友:
开机,让cpu自己发热,然后不就可以取下了

网友:
加热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热风枪温度调g以100吹,不能对着一个点吹,晃着吹,镊子慢慢挑,直到能挑下来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的话我告诉你不需要用风枪的。这个有个天敌洗板水一洗自己下来了

板主这也是秘方呀!

网友:
那玩意硬翘起来都没事

网友:
不用取了,取下后CPU和U坐上的胶也去不掉

网友C:
就没有人记得洗板水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没有人记得洗板水么

你好,我想问一下,洗板水和天拿水有什么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的话我告诉你不需要用风枪的。这个有个天敌洗板水一洗自己下来了

版主,你好,我想问一下,洗板水和天拿水的区别?是不是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版主,你好,我想问一下,洗板水和天拿水的区别?是不是都一样?

应该是都一样的。我们用的就是洗板水,其实就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都一样的。我们用的就是洗板水,其实就是那个

涨姿势。。。

网友:
用风枪吹,,,,,,,,,,,

网友:
第一次见到,谁那么缺德啊,打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一下,洗板水和天拿水有什么区别

天拿水又叫香蕉水     挥发产生香蕉味有毒气体   一般用于漆类,胶类的溶解

网友:
热溶胶可以用就酒精浸润,很好去除,用热风枪会有残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