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E不显

楼主(2016-05-10):
华硕K42JE不显,去年换南的是掉电,今天客户拿过来说没用过不开机了,现在量电压都出来了,复位都有就是跑到1.2不显,烧了N多个BIOS,还是没好,有没有什么可以解决的

网友:
那你bios芯片要换了

网友:
那就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显卡坏的也多

网友:
K42JE是独显的吧?遇到南桥和显卡坏的

网友:
是不是可以搞成集成

网友:
还是把南桥弄下吧

网友:
为何不试试显卡?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ASUS的机器挺难修的。 还是先做显卡吧

网友:
这机电流才1.2还是H55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打下关键的波形,看到那一个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