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415板号BA41-01532A REV-1.1电流0.25

楼主(2016-05-10):
RV415
板号BA41-01532A REV-1.1
量各个供电电感有正常电压,电流0.25
刷过bios,没有用拿过来是没有待机的,换待机芯片修好了
同行拿下去几分钟说又开不起来了,又拿上来,
焊接CPU好了

网友A:
三星的吗,硬盘下面有胶纸的话,就是有个电容坏了,论坛找下

网友:
同行收多少呐

网友:
150电脑公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吗,硬盘下面有胶纸的话,就是有个电容坏了,论坛找下

不是通病,焊接CPU好了

网友B:
cpu虚焊了,压着应该能正常开机

网友:
有可能还不是压了CPU好的,0.25A应该是CPU供电没有出来,PCH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CPU虚焊吗,感觉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虚焊了,压着应该能正常开机

压过不能开机,焊接好的

网友:
只是加焊  容易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