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风扇声音太大

楼主(2016-05-10):
如题  新买个电源 感觉风扇声音有点大   能不能有什么办法

网友:
那就换个风扇呀,,,

网友:
换风扇,如果你有钱那就买可调电源吧

网友:
我就没这种烦恼..因为我用的山寨货.压根就没风扇...哈哈

网友:
改装一个 个半导体制冷系统就好了

网友:
风扇声音大是转速高,
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降压,会减速的。串电阻也行,加78系列稳压块也好。
如原来是12V风扇的,用7808或7809降到8-9V看怎么样?
要么串4007,一个降0.7V,3个就降2.1V了

网友:
若机器风扇等正常还是觉得大就改下风扇

风扇异常返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