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3b开机掉电

楼主(2016-05-10):
待机电压1.1伏特,有图有真相,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那个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
供电芯片,上下管,激荡电容

网友:
待机的滤波电容,那个大的

网友:
芯片,上下管,电容,激放电容都换了,,,万用表测是1.1V,开机到0.9掉电

网友:
开idiaodian 不好修亚

网友:
能不能是bioss的问题上的

网友:
要不就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很烦啊  到底是哪的问题的

网友:
期待结果, 这个不好搞

网友:
Bios刷了N个,那个大师来分析一下波形,是不是我的波波不给力???

网友:
是不是后面有短路的

网友A:
查查反馈电路或REF

网友:
后面短路被拉低了!

网友:
看看全板的电感阻值都正常吗 还有外设 后级电压等等

网友:
这板子有3组待机电压,3V5V,还有一个1.1V

网友:
-CPU坐子后面家电容了,照样掉,,,

网友:
CPU座子后面加电容照样掉

网友:
待机1V肯定后级有问题的,

网友B:
这是待机电压就是1.1V的,Amd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待机电压就是1.1V的,Amd的板子,,

AMD待机1.1V是正常的,他有两个待机你怎么说他不正常?

网友:
待机1.1? 查下反馈

网友:
Amd的笔记本主板一般有3组待机电压,3,5还有一个1.1伏特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反馈电路或REF

你的建议很好,我觉得还是后级有问题,可能桥的问题较大,活着板层间有漏电

网友:
退给客户了,便宜示波器看不到啥东西

网友:
这示波器测得是什么 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