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道车载行车记录仪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05-10):
掌道车载行车记录仪故障维修案例

  “碰瓷“见多了,很多车友不得不给自己爱车加装车载行车记录仪了,当然,我也不例外,安装车载行车记录仪后,能够记录汽车行驶全过程的视频图像和声音,可为交通事故提供证据,但是车载行车记录仪的使用过程中会避免不了各种问题的出现,我的掌道牌车载行车记录仪储存卡出了问题,机器也不能用了,于是自己动手把问题解决了。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车载行车记录仪维修的方法,以供参考。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1

  车载行车记录仪储存卡故障维修方法/步骤:

  首先卸下车载行车记录仪上的固定螺丝,检查故障的所在。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2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3

  卸下螺丝后,检查电路板有没有被烧毁的现象。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4

  屏幕正常。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5

  喇叭线,电池供电正常。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6

  车载行车记录仪机身背面。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7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8

  卸下机身背面的6颗螺丝。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9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10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11

网友:
  四倍焦距,红外线补给灯。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12

  经检查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所在,是卡的位置发生偏移。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13

  由于位置偏移造成储存卡的硬磨损,再换一张新32G储存卡,故障排除,可以正常开机了。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14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15

  橡皮耳朵,固定装置。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16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17

  将车载记录仪固定在后视镜上,插上电源。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18

  大功告成,车载行车记录仪终于恢复了正常。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19

  以上是我自动动手维修掌道车载行车记录仪的方法,像这样的小问题,只要我们在平时的使用过程中多加注意些是能够避免的,为了延长它的使用寿命,一定要做好日常的维护工作。

网友:
厉害。。现在什么都修啊

网友: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网友:
这么一大堆,归结一句话,内存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