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LED的背光管上面有2个LED不亮坏了,我想换一个好的上去,结果2把烙铁

楼主(2016-05-10):
2把烙铁同时上去都烫不下来,其背面的铝散热片传热太厉害了,有高手整个这事吗?

网友:
我想把那个贴在铝板上的导电带全部撕下来再弄 可是发现不知道它原来是怎么样贴到铝板上去的 。很薄很薄也无法搞下来,买一根淘宝上都是二手的而且价格好几十还得等几天老费事

网友:
用吹风试试

网友:
和铝之间是两面胶,,,

网友:
先用疯抢把背面加热,再用烙铁迅速把LED灯焊下。。

网友:
没换单个的  学下方法

网友:
不会是一般的双面胶 否则正常工作时led的发热量会使其胶融化的

网友:
用大功率烙铁放在灯珠的背面加热。就可以取下来。有条件的去买个加热台。网上买加热台的多了。自己选吧。

网友:
风枪作用不大的,从正面吹会把LED的塑料封装吹化掉都还不一定焊盘脱落下来

网友:
我用二把烙铁在上面的焊盘放了半天焊盘都还下不来  手摸铝板背面温度很高烫手

网友:
可以重反面用风枪吹,一般这种都是胶粘在上面的

网友:
用刀片将坏的切断,再清理焊点,补焊新管

网友:
用功率大点的铬铁呢

网友:
用防风打火机,注意控制好温度,不然,你懂的。

网友:
2个不亮,拿导线连掉好了,反正是恒流的

网友:
从下面用风枪吹灯珠的背面PCB ,耐心点,完美的取下和焊上,灯珠不坏。

网友:
用热风枪吹背面的铝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