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图解教程

楼主(2016-05-10):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图解教程

  sony z3索尼推出了一款旗舰版手机,索尼sony z3一体式的玻璃材质机身设计,配备了高通骁龙801处理器,四核主频2.5GHz,3GB的运行内存、16GB的机身存储;屏幕为5.2英寸的1080p IPS屏;支持4G网络的双卡双待模式(主卡4G网、副卡2G网络);前置220万像素、后置2070万全新镜头G镜头,运行Android 4.4.4操作系统,3100毫安时不可拆卸是电池。机身表面刮划、屏幕不小心摔碎都不可避免的,下面小编给大家看看索尼sony z3如何拆机的,教你更换屏幕的方法。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方法步骤:

  索尼sony z3是一体封闭式的机身,背盖不可以日常拆卸,首先要用热风枪对准索尼sony z3背部边缘吹热风,持续加热至少3分钟,熔化背后内部的胶条,就能把背盖打开。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1

  加热后,用翘片沿着边缘慢慢划开,同时拿吸盘吸住背盖用寸劲儿慢慢将背盖打开。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2

  打开索尼sony z3背盖,可以看到内部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首先看到的是索尼sony z3的电池和NFC模块。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3

  NFC模块贴在电池的表面,有一个排线与主板连接,首先用镊子慢慢抠开顶部闪光灯处的这个排线。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4

  电池周边有一圈背框,用螺丝刀卸下固定主板和中框的5颗螺丝。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5

  螺丝卸下后,用撬棒慢慢将背框翘起来即可,注意力道,不要损坏了。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6

  先取下顶部摄像头处的银色的固定支架。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7

  银色的摄像头支架。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8

  取下固定支架后,再用撬棒抠开摄像头的排线。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9

  抠开排线后,就可以取下摄像头,如果摄像头损坏的话,可以将新的摄像头按原路安装上。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10

  抠开电池下面的屏幕连接主板的排线。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11

  取下摄像头后,再将旁边的屏幕、耳机插孔等排线全部抠开。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12

  主板边缘有一些螺丝,是用来与中框固定的,用螺丝刀拧下来。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13

  取下所有螺丝后,用撬棒就可以将主板与中框剥离出来。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14

  注意主板要从上而下的方向拿开,而且不能全部拿开,因为主板底部还有一些排线与中框相连。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15

网友:
  这些排线在主板的背面,拿撬棒逐个抠开即可。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16

  这样主板才能够与中框完全的剥离开,可以看到索尼sony z主板正面则覆盖着一整块的电池。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17

  主板背面还有一个是前置摄像头的排线,也可以抠开。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18

  取下前置摄像头。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19

  索尼sony z3的按键是贴在主板侧面的,用撬棒就可以剥离开。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20

  索尼sony z3的按键是侧面包围式的,再把排线抠开就大功告成了。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21

  取下高频端子线。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22

  主板正面底部还有一个排线,是电池与主板连接的排线,拆电池的首先要抠开这个排线。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23

  电池与主板之间还粘有胶条,用刀片慢慢剥离开,有注意力道。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24

  电池拆下来后,表面的包装纸会有损坏,但并不影响正常使用。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25

  接着拆耳机插孔,它与中框之间粘着的胶条,要慢慢剥离。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26

  索尼sony z3的耳机插孔和距离感应器、光线感应器是一体的,所以如果其中一个有损坏,那么都要全部更换。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27

  用镊子取下黏在中间位置的扬声器。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28

  取屏幕时,同样用热风枪对着屏幕边缘使劲吹,每一个边要持续加热至少2分钟,这样里面的胶条才能融化。如果没有热风枪的话,吹风机也可以。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29

  加热后,拿翘片以及撬棒沿着边缘慢慢划开和翘起就行。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30

网友:
  屏幕排线是穿过中框的,所以取屏幕时注意排线的地方慢慢剥离即可。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31

  屏幕拿下后,记得把黏在屏幕背面顶部的听筒取下。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32

  听筒的特写。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33

  安装新屏幕时要将听筒黏回原处,注意对准屏幕面板的听筒孔。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34

  然后将胶条黏在中框上。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35

  粘好后,把蓝色塑料片揭开即可,留下的黑色部分就是胶条。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36

  装新屏幕时首先要将屏幕排线从这里穿过中框。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37

  然后在主板上扣紧这个屏幕排线。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38

  然后就可以把屏幕装在原处了,注意用手将四边按实。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39

  安装背盖时与屏幕类似,也要用新的胶条来进行黏粘。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40

  然后将背盖对准边框,用手压实即可。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41

索尼sony z3拆机换屏 图42

  以上是索尼sony z3拆机更换屏幕的方法步骤,希望本文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SNOY的没有用过,怕人家砸了我的手机。。。呵呵

网友:
我只能说拆机差的真垃圾,说好的z3怎么是z3c,电池后面是拉条为什么硬拆,

网友:
学习了,技术高超

网友:
高手,迅维值得拥有

网友:
现在的手机应该都是这样拆的吧,

网友(2016-06-11):
不要灌水

网友(2016-08-02):
防水 设 计  各个部位都 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