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 G41 触发 跑码 掉电 一直重复

楼主(2016-05-10):
触发 81 挺住一会 跑到C6 掉电 重启 在跑到C6 掉电 一直重复
测试CPU 供电

桥供电

内存主供电

总线供电

PCI-E A13  时钟

A11脚复位

测试供电正常 PCI-E 时钟 复位正常
这应该是 不跑码呢 还是档代码
供电正常了 怎么还会掉电呢
还应该查那些地方呢

158572133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拆掉 声卡网卡 com芯片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复位电路、散热问题及刷一下BIOS,还是不行再把声卡、网卡、COM芯片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内存不过,查SMB总线电压

网友:
拆了内存对比一下是不是没过内存

网友B:
我也有一张和你一样的主板不过是斯巴达克的!除了CPU供电方式不同外其他都相同!LZ修好了告诉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跑到C6掉电,查内存工作条件哈。估计是内存没过造成的,我修的就是技嘉的板子无限跑到C1重启在开机在重启。
后来换LM324好的

网友:
有一块技加的主板也是开机掉电从起,是一个大板,把1394的芯片取了,就正常了,
你取下声卡,网卡,串口芯片。再试

网友:
掉电的话问题是蛮多可以引起的,不好弄

网友:
addition to different CPU power supply other things we need to check

网友:
这种情况先放电,不行再刷下BIOS试下

网友C:
b4很明显不过内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b4很明显不过内存嘛

恩 是的 换了根内存好了

网友D:
结果内存问题咋回掉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果内存问题咋回掉电呢

不知道呢 掉电重启

网友:
看这些像是内存没过

网友:
有内存坏重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 声卡网卡 com芯片看看

非常同意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张和你一样的主板不过是斯巴达克的!除了CPU供电方式不同外其他都相同!LZ修好了告诉下是什么问题

把周边拆就行了

网友E:
应该是上错内存了,有的G31, G41主板只支持800M以上的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上错内存了,有的G31, G41主板只支持800M以上的内存的!!

按上的是667的内存 先上的 金士顿1G 的 后换成512正常
在换一根金士顿的667 1G 也正常了

网友F:
掉电是不是你没装CPU风扇

网友F:
看诊断卡已经跑马了 这是不是NV桥的

网友:
拆周边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诊断卡已经跑马了 这是不是NV桥的

双敏的G41 Intel的 双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掉电是不是你没装CPU风扇

用的 C420 的CPU 刚开机应该不热

网友G:
我就喜欢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就喜欢这样的问题

估计你是高手啊,,好像说不当代码 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