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 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6-05-10):
修到一个苹果的A1466 版号是820-3209-a 故障是一插电就反复掉电重启,电流从0.6上到0.8左右掉电,电感上都有电压 除了cpu集显外,二修机,自己换过IO,还是原故障。会是哪里问题,那位大师帮忙分析下

网友:
二修机 你仔细看看有没有掉件

网友:
掉电重启吗?

网友A: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BIOS死面刷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就是bios的问题 刷个亮机了!!谢谢!

网友:
就是bios的问题 刷个亮机了!!谢谢!

网友:
这么好搞啊 这个机器好像BIOS需要做过才可以用

网友:
苹果的BIOS不是说很少坏吗

网友:
bios问题,上家都没搞出来?

网友:
修出来 CPU集显电压啊

网友:
是BIOS引起的不出CPU集显电压吗? 对苹果时序没有研究过

网友:
苹果的BIOS 需要合成吗?

网友:
那你这个机器的刷BIOS 之后进系统会变慢吗

网友:
我还没有刷过苹果的BIOS

网友:
听师傅说苹果原BIOS如果没有了就是一台废机了,苹果系统都进不去,只能用windows系统

网友:
楼主报价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