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电路图。无厘头降压?

楼主(2016-05-10):
LM342 7脚出来电压3.8V左右,经过电阻R1712后降为0.6V左右。C1315没装。
Q2873脚电压0V

拆掉Q2873,R1919无果。

求高手分析一下,为什么电压会被拉低。。

网友:
为什么就不能是R1712挂了那?   直接短接

网友:
那就只能是R1712开路了,还有就是板层短路。

网友:
看看r1712没有坏

网友A:
很明显是电阻阻变大了,100的电阻怎么说也得有3.6V啊

网友:
R1712 换了,一样

网友:
检查Q287 左边那个 N-GATA 那个信号 跑哪里去了,哥哥。估计哪里有东西拉低了电压

网友:
LM324别写成342.Q287别写成Q2873. R1712是100Ω,有3V多压降,R1919是8.2K,所以不应该是Q287的3脚拉低的,明显是Q287的1脚拉低了。把Q287拆了再测。

网友:
怎么不尝试着把R1712拆掉强制拉上去?

网友:
如果电路完整的话,那只能是板子有漏电了

网友:
这种你看下那个通过电阻之后那个信号还到了哪里。估计是有拉低,你有可调电源可以借个电上去看下

网友:
Voltage drop may me happen due to power suc

网友:
问题奇葩  等待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电阻阻变大了,100的电阻怎么说也得有3.6V啊

它连接的3极管处于导通状态 电压接近0.7V  所以Q287 , 1-2脚应该正常的 , 还是检查3脚后面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325没装。。。。。。。。。。。。。。

中间还有个N GATE看看这个是不是还受控其他电压

网友:
今天吧Q287 R1712焊回去,出现奇迹。
竟然Q287 G级有3.3V.
自动修复。。。。。。。。。。。。。。。。。。

装机测试30分钟正常。
好奇怪的板子。。

网友:
N_GAET 查这个信号的来源看看 没有来源 把电阻换掉看看

网友:
先看VTT对地短路不,短路了当然没电压。不短路Q287G极对地电阻是多少,G极击穿了也可能造成无压。正常再看324-输入脚连的电阻R2889之类的有没拉高电压造成324负相反馈过大,也会造成没电压。最后R1712压隆太大,确定这个电阻值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