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 触发掉电,大花二修终极维修

楼主(2016-05-10):
hp4411s 二代内存条 T5670 cpu
故障现象:触发掉电 ,电流显示 一会0.2 一会0.4  一会0.8 左右 来回循环重启
拆机,一看是二修机,显卡被干过,U1 ,被连锡,屏接口也被连锡,处理下连锡上电,问题涛声依旧。。
在触发瞬间量下各供电,基本正常,由于是循环重启,瞬间电压基本正常,万用表会有跳变,所以判定电压正常的 。
考虑到电流偶尔到0.8 ,看下显卡供电是51511 ,通病芯片,换之,问题依旧。。。。。
这时拆CPU 在上电,电流在0.23  稳定,测各电压正常,CPU 电压没出,换cpu,问题依旧。。。。。
电流在0.8
我想到拆掉显卡供电电感 试试。。。
果然,电流在0.6 不动,cpu ,不出,打开图纸

cpu 开启 ,受4路 PG影响,去掉d1001,直接飞线1.3 脚,电流到0.9 ,cpu 电压出,稳定不变,确定显卡问题,给客户报价100 ,换个二手显卡,这种020 的二手显卡 ,芯片盒里很多,都是换下来的,生意难做,从别人手里拉客户 价格不能太高,客户同意,开始换显卡,噩梦由此开始。
换显卡后,效果是这样的 ,

内接不显,外接大花,怀疑显卡没做好,在换一个,问题依旧,开始考虑显存,开始换显存,4颗全换,问题依旧》》》》》
在换显卡,在换显存 问题依旧》》》》》》
开始查显卡周边电感电压,显存各电感电压,1.8vs 0.9vs 一切正常。再次拆掉显卡 看底盘焊点,一切正常。
开始怀疑 上家动过手机,找了 料板 开始比对,没发现异常 。。。。
已经第三天了 。。。。。。
维修进入死胡同 ,基本排除显卡,显存问题,供电也都查过 没发现异常,怎么办呢,中间又换过显卡晶震,耍过BIOS ,换过内存,打过16对耦合电容 等等。。。。。。
这两天生意淡怎么办,再修一点点量 打组织 ,功夫不付有心人 罪魁祸首浮出水面。。。。。请看图

当万用表 打到L20两端时 一端组织在83 ,一端组织在38,明显不正常,换掉L20

外接尼玛终于不大花了
可是乱码 ,发现有个显卡 不太正常,几次做显卡 估计碰到了,又点歪,换之 ,

外接正常了,以为好了,解屏还是不亮,尼玛,还有问题,测屏接口 ledvcc,cn2 ,1,2 脚没电压,34脚亮度调节也没有,第3脚有个+3vs ,往后查,显卡开启,亮度调节 都是有显卡发出,再换个显卡看看,毕竟这些显卡都是拆下来的,换过后,问题依旧,外接正常,内接不亮。
拆屏,
发现屏被拆过的,上面绝缘纸都被撕了,屏现也没插好,坑货,把屏线接好后,问题依旧。。。。。。。
操,不想修了,飞线吧

搞个3v ,到led_en ,搞个3v 到芯片的第20脚 ,20脚为pwm,亮度调节。。。。
接屏

中间太多曲折,终于修好了,各位老板,看着给点分吧,生意不好,发个帖发了半个小时,下班了,不说太多了,收尾!!!
这几天全修二手机,累啊 !
淮安升华快修出品

小小菜鸟,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我很好奇你这收了多少钱

网友B:
这样的机器收100块,我们做维修的都会没饭吃哈。

网友:
楼主技术很厉害,膜拜

网友:
就收一百块 废了好大力气

网友:
这个机器收100太便宜了吧

网友:
加分加分加分

网友:
100块钱     按照你这么修下去   做维修的   全都没饭吃了

网友:
修的不容易  啊

网友C:
楼主收100块是同行还是普通客户?同行我都不止收100

网友:
还是佩服下楼主的毅力   为了拉客户这都接的下

网友:
二修机换显卡才100?还累死个人,没必要

网友:
二修机问题多,难修.

网友:
来回循环重启,电流循环变化

网友:
费这么大劲才100太低了

网友D:
真佩服楼主,维修费100还有这种毅力。这种二修机如果不是为了留客人修不修其实无所谓。

网友:
楼主辛苦了 感谢分享 加分

网友:
这只收100块钱,你出的力可不仅仅是100块钱能打住的啊

网友:
那你老板高兴啊

网友:
你真能折腾

网友:
100块 换桥还是动了手脚的二修机 我只能说大神都太闲了  换我早砸了

网友:
这机器修的确实累,100块不是一般的低

网友:
这么有耐心,大大大的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收100块是同行还是普通客户?同行我都不止收100

同行,我店里没有一个散客,现在同行的都不好做,捣蛋的人太多了,二把刷子 ,搞不好就让人家换板子,经常街道换板子机器 ,因为同行给他报过价格是80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佩服楼主,维修费100还有这种毅力。这种二修机如果不是为了留客人修不修其实无所谓。

新客户,之前机子都在别人家修的 ,最近修了他们家几台二修机,后面应该会给我修!

网友:
我是店主,带个小徒弟,我修难修的,好修的都交给小徒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你这收了多少钱

就收了 100 ,之前修过一台进水的,修好板子,内存和键盘都坏了,二次报价,老板很不高兴,他们家都做单位生意,讨厌二次报价,客户差点分了,我赔了内存,键盘,都是二手的。生意难做!

网友:
多谢各位老板加分啊,升华快修,继往开来,多发精品!

网友:
维修的都是赚点辛苦钱,市场价钱压得太低,难搞啊!

网友:
这就是耐心付出的回报啊,我也修过有这么曲折的机器,不过是烧一片的那种

网友:
现在维修市场不好做了。修机器就的努力修好。要不客户越来越少了。价格还不能太高。郁闷啊

网友:
确实,二手机确实修的累,不过习惯就好了

网友:
现在生意不好做啊 ,都有点想看看手机这块市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你这收了多少钱

100块   这里做个系最少100

网友:
这才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机器收100块,我们做维修的都会没饭吃哈。

同感
是我肯定不修的   不过楼主说他们是做单位的  这个估计也就顺带做做
不靠它吃饭吧,多少无所谓不亏本留住客户就ok

网友:
细心很重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