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8I945PL-G报警

楼主(2016-05-10):
接一块主板GA-8I945PL-G通电开机检测卡代码跑C1-04无显示主板上的小喇叭长鸣报警 .... 测量各部分电压正常,以为是内存问题   于是换内存刷BIOS试过都一样..小弟无头绪了 请问大侠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谢谢

网友:
台式机没修过

网友A:
内存不过,,,,,,,

网友B:
内存不过换CPU查内存的SPD  smdata  smclk  等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过,,,,,,,

额  .................不知说什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不过换CPU查内存的SPD  smdata  smclk  等条件

cpu换过了 也没啥思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