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8不过内存求救

楼主(2016-05-10):
X58主板  内存不过CPU 换了  bios刷了  内存SPD   供电时钟各方面正常,桥也加焊过也不行,没头绪了有没有人遇见通用的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的X58?

网友:
看看数据地址线   检查主板是否有明显断线

网友:
数据线打值,两条SMB线看波波,然后是各关键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