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汽车钥匙匹配、防盗、芯片复制方法集锦

楼主(2016-05-10):
常见汽车钥匙匹配、防盗、芯片复制方法集锦

一、大众

1、大众朗逸 08款--09 款 芯片48CAN 密码4位 遥控434 MHZ 匹配X431 5053 ...
2、大众朗逸 2009款 芯片48 密码5位 NEC+24C32 遥控434 MHZ 4代设备
3、POLO 2010 款 芯片48 密码5位 NEC+24C32 遥控434 MHZ 4代设备
4、途观 2010 款 芯片48 密码5位 摩托罗拉9S12X 遥控434 MHZ 4代设备
5、高尔夫6 2010 款 芯片48 密码5位 NEC+24C32 遥控434 MHZ 4代设备
6、高尔夫6 2010款 芯片48 仪表95320加NEC 遥控434 MHZ 目前服务站匹配
7、大众尚酷 2010款 芯片48 密码5位 NEC+24C32 遥控434 MHZ 4代设备
8、途安 08-09款 芯片48CAN 密码4位 遥控315MHZ 匹配X431 5053 ...
9、途安 20101款 芯片48 密码5位 NEC+24C64 遥控434 MHZ 4代设备
10、大众怕萨特领域 2008---2010款 芯片48 密码5位 X431 5053
11、捷达2010年车。密码4位。用5054A匹配
12、桑塔那志俊10年 44芯片 密码防盗盒24C04 066-067 112-113行换位十进制 匹配用X431.5053.VCDS都行
13、大众帕萨特萨特领域方法 09、10年 芯片普通48 密码用SBB读出,后还用SBB匹配。用SBB做的最大好处是仪表不断电,时间不归零。
14、11款新普桑,大众志俊 44芯片 密码拆防盗盒24C04算 匹配X431
15、08年款以前途锐钥匙匹配详细方法读密码
  1)免拆读密码:使用支持OBD直接读密码的设备直接读取密码
  2)拆发动机电脑读密码:电脑内5P08C3芯片,用95040读出后密码在30行和40行的2-3位置,换位后转十进制即为密码

二、别克

1、景程:芯片4D60,频率434,密码用车架号查询,密码16进制6位的,用国匹做匹配。
  1)大架号换算密码,用国匹匹配,按照菜单提示,最后要求用第一把钥匙开关一次,所以,最少做2把以上钥匙。
  2)芯片匹配完毕,没有匹配遥控器的菜单,所以只好手工匹配:
  方法:打开点火开关,同时按遥控器开锁键和后备箱键15秒,然后抬手,再按后备箱键,OK,检测是否能用,否则,重来
2、君威:君越,芯片13,手工或拷贝,遥控315,431或国匹。新通用系,46电子芯片遥控是连在一起的,密码拆24C16,4位密码,用国匹做或专用设备都行,免拆也行,就是要输车架号和VIN的后6位
3、别克凯越05年,4D60芯片,频率315 ,国匹匹配
4、乐风 09年 ,没有芯片,频率434, 国匹匹配
5、10年雪佛兰英朗,钥匙全丢,46芯片,车架号公里数查密码,国匹搞定。
6、君越汽车更换BCM的学习过程
  上海通用汽车君越汽车车身控制模块BCM更换后,与发动机控制模块ECM防盗密码的学习过程。
  1)打开点火开关到启动档,松开后到运行档位;
  2)安全指示灯启亮后,开始计时,大约11分钟左右把点火开关关闭;
  3)5秒种后,把点火开关再拧到启动档,松开后到运行档位,再记时11分钟,关闭点火开关;
  4)5秒钟后,把点火开关再拧到启动档,松开后到运行档位,再记时11分钟,关闭点火开关;
  5)5秒钟后第四次打开点火开关,安全指示灯熄灭,学习完毕,否则还要重复学习;
  6)用故障诊断仪器清除所有故障码。

三、现代

1、现代悦动11年46芯片车架号查密,码密码6位,国匹匹配搞定。
  10年现代悦动带天窗手动款匹配方法:
  1)国匹1.17 版本,准备46芯片根据VIN查出6位密码
  2)连接国匹进现代.CANCUS.钥匙匹配输入6位CODE (一定要正确的CODE否则匹配失败需要等待60分钟)
  3)提示匹配钥匙YES,换下一把钥匙,YES(包括现有的原车钥匙一共需要几把就匹配几把.匹配过的芯片带LCK此车可以重复使用)最后ON
  4)完成匹配工作
2、国产圣达菲07款2.0柴油普通46芯片车架号后六位换算六位密码T300... 门锁和点火相同8个弹片
3、现代10款IX35智能全丢,车驾号查询6位密码,国产匹配仪器匹配
4、华泰国产圣达非1.8T连创防盗,密码车驾号查询或者防盗盒子数据算密码8位,匹配用国产匹配仪器或者431都可以,遥控手工匹配
5、现代圣达非2.0排量车,车驾号或者发动机电脑数据算6位密码,用431匹配或者T300都可以匹配,遥控手工
6、10款圣达菲柴油车,46芯片,车架号算密码,SBB或者T300匹配
8、11款现代IX35,46芯片,车架号算密码,6位,433频率,国匹匹配
9、07款5月5日出厂的起亚远舰2.0钥匙匹配很简单,芯片4D的,钥匙都是灰色的,其中钥匙手柄上带"M"字母.密码用T300 5.48版本输入车架号后6位,等10分钟即转换成6位密码.匹配钥匙时选起亚系统,进远舰菜单,1--2分钟搞定.实在搞不定的,直接从启动马达引一根线(正极)到点火的常火,也能启动车,该车防盗是锁启动马达的.

四、奇瑞

1、09奇瑞商务车,40芯片,遥控315,用国配仪读码做钥匙
2、奇瑞a5..瑞虎40芯片,遥控315。用国配仪读码作钥匙
3、A5 QQ6 瑞虎东方之子40 密码算法及钥匙方法做过.简单密码发动机电脑读取95080 ..直接显示。匹配用X431. 或168软件。CLT200

五、长城

1、长城炫丽2010款1.5L 46芯片国匹第二密码国匹搞定
2、腾翼C30 46专用芯片,国匹直接读密码第二组,进绚丽系统,遥控手工,可以用奇诺2号机滚码生成,上车匹配。
3、10年长城哈弗M2密码8位
  读出24C02的数据。密码在防盗和码片24C02,
  密码位在防盗数据30行前4节数据需要换位如: DEF6 79E2 换位为
  ED6F 972E密码就是反码后的结果56D4 2C95
  本数据换位码
  防盗盒数据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对应的密码数据
  B A 9 8 F E D C 3 2 1 0 7 6 5 4

六、日产

1、骐达09年46芯片,国匹读5位密码,用尼桑密码软件转4位,用国匹匹配。
2、10年新天籁智能卡、4键,频率315, BCM 读密码地址0* F70 0* F80 密码直接显示,T300匹配。
3、05年郑州日产帕拉丁4D60芯片,无需密码匹配,T300进系统2即可。

七、标志

1、11款207,46芯片,车架号算密码,4位,用SBB匹配。
2、10标志207, 芯片4D60 车架号查密码SBB匹配。

八、部分车型防盗密码算法

1、雪铁龙——芯片型号95160 位置第一行后缀4 位英文字母直接显示
2、长安CM8密码—芯片型号;95080 位置;OEO 行,100 行,120 行,140 行直接显示,,重复4 次
3、长安奔奔密码—防盗盒内8脚芯片里,数据第60排,第4字节和第5字节的数字和字母组合
4、瑞虎——芯片信号;95080,,位置;OEO 行,120 行第3 字节重复3 次5P08C3芯片,
5、大众用95040读出后密码在30行和40行的2-3位置,换位后转十进制即为密码
6、标志——芯片型号95160,位置,590或640 行最后4位英文直接显示
7、马自达富美来——第10 行8 位数字直接显示
8、东风帅克46芯片密码防盗盒联创8位国匹进东风景逸匹配,X431也可以
9、一汽奔腾B50 2010款1.6AT 4D60芯片车架查密码国匹搞定
10、马自达,3,5。6芯片63,用国匹或308等也可拷贝,遥控315,手工,密码6位转4位,找人查,或用密码计算器,
11、08年后福特新佳年钥匙匹配拆仪表读取CPU数据,直接写钥匙启动,遥控手工匹配,遥控钥匙和福克斯通用
12、2009款东南V3菱悦智能卡手工匹配方法;方向盘下放有学习主机,主机上有个学习键。按学习键后,转向灯会闪一次,喇叭响一次,在5秒钟内用带齿钥匙开关3次钥匙,中控锁会跳动灯会闪再按智能卡一次后中控就有反应。~OK
13、2008-2009款新中华芯片钥匙防盗匹配08-09年款防盗系统德尔副的48专用.匹配密码通用3950。
14、中华密码
  44芯片通用密码:3950。西门子系统。
  48芯片通用密码:3950。德尔福系统。
  46芯片通用密码:2950。三凌系统。
  46芯片通用密码:3950。西门子系统
15、三凌密码
  有:4838,5176,3828,0382,9154,6329。
  默认密码:5176。
16、铃木钥匙匹配密码
  雨燕和天语密码:第一密码890625。08年前第2密码:0804,08年后第2密码:4229。~~~利亚纳密码:第一密码:185074,第2密码:0895。用X431做
17、10年丰田红杉4700匹配钥匙芯片是4D67 的设备用国匹5分钟钥匙搞定红杉和坦途遥控通用频率315的。
18、10年本田奥德赛,46芯片,用国匹或431匹配好钥匙遥控也ok了,不需要连接保险丝了,遥控钥匙和crv的通用。
19、10年汉兰达,芯片丰田专用67,钥匙全丢,用国匹做,进系统一,钥匙全丢,按提示操作,遥控需手工。
20、2010凯美瑞G芯片匹配方法
  打开驾驶侧门,电门插拔5次最后插在电门上,门开关6次拔出钥匙防盗灯亮,插入新钥匙等60秒,OK。

21、帝豪钥匙
  拆防盗盒93c56读出数据,记下密码,用国匹进奇瑞A5或者用431都可以匹配,遥控口令
匹配步骤:
1)打开主门,点火插入钥匙开关6次,转向灯闪两下
2)按遥控器任意键两次,所有的遥控器都要按
3)拔钥匙关门,试遥控
注意:匹配芯片钥匙时,先插入新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