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45不开机

楼主(2016-05-10):
接手一台ThinkPad E545 AMD(板号:LA-8127,REV:1.0)独显笔记本,开机不显示,报警声一长两短再一短,电流轻微跳变到1.32A,此时测量主板各电压都有,没有图纸,先是从论坛下了两个BIOS,还是一样的故障,百度查了一下,报警故障显示是时钟故障,笔记本CMOS电池有电3.2V,下面不知道如何下手,希望大神们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不是显卡吗?

网友:
bios如果不是原厂或者合成的    刷的再多也不能肯定就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按照楼上所说

在论坛找下 原厂的bios 刷写下

网友:
刷原厂bios,再查显卡

网友:
显卡用BGA加热到200度,试了下,还是报警,另外独显供电也断开了,也报警,CPU换过A8的,原来是A10的

网友:
可以的话,可以拆除独显试一下,集成也可以亮机的

网友:
APU本身集成一显卡

网友:
这样比较确定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后来机器没修好,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