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570 NV独显感叹号,换过显卡也不行,求思路

楼主(2016-05-10):
lenovo y570 NV独显感叹号,换过显卡也不行
显卡主供电也查了正常。1.35伏也有。
显卡

网友:
看一下图纸,显卡的小供电都要确认是否正常

网友:
Y470有这个通病,你可以查看一下相关帖子。U49管子爱坏

网友:
显卡的小供电都要确认是否正常

网友:
1.5V转换电压呢?CPU风扇那块容易断线,你认真检查没有呢?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供电都排查过的话 可以考虑显存 显存也会引起驱动打不上

网友:
在这里,就看到一个人说的不错,这机子有通病的,显卡边的一个管子坏了 从一端飞线到另一端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大侠 哦

网友:
独显感叹号不太好修

网友:
显存也会引起驱动异常的 建议多查下

网友:
需要多方面查一下

网友:
与y470不一样。供电正常的。俩BIOS也搞了。估计是你们说的显存。8颗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