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936b发热芯怎么接

楼主(2016-05-10):
安泰信936b焊台发热芯坏了,要换一个但不知道4芯中的两条白线是什么定义,怎么接,能接反吗???

网友:
我用的是852D 拆的时候先拍个照

网友:
楼主首先要确定是1322还是1321型手柄...........

网友:
楼主最好先上张图,方便辨识 ..........

网友A:
1321的发热芯上有一条槽,引脚有焊盘,用热敏电阻测温;1322的发热芯没有槽,引线直接引出,K型感温线测温,以上发热芯为白色陶瓷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21的发热芯上有一条槽,引脚有焊盘,用热敏电阻测温;1322的发热芯没有槽,引线直接引出,K型感温线测温 ...

卖家只说是936b 七孔手柄通用,根本没标是1321还是1322,我问了他说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21的发热芯上有一条槽,引脚有焊盘,用热敏电阻测温;1322的发热芯没有槽,引线直接引出,K型感温线测温 ...

我原来的发热芯上没有槽,只是一个金属圆柱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的发热芯上没有槽,只是一个金属圆柱体。

那可能是1323的,没有图只能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1323的,没有图只能猜了......

是1323,金属材质。二根长的传感线阻值是2欧,短的二根加热线阻值无穷大,已经烧断了。

网友:
就是一对发热丝,一对测温线。对着装上就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