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进水联想G485不开机(la-8681p)

楼主(2016-05-10):
今接到同行送修进水G485不开机机器。la-8681p

接到机器后检查机器进水腐蚀都有哪些地方,无异常后开搞,先测公共点及各个电感都均无短路。上电测试开机无待机,也不触发。测量缺少3 5V电压。接着查图纸找pu401,

芯片第一脚ENTRIP1 和第六脚ENTRIP2未出 ,查到ENTRIP1 ENTRIP2 是由EC_ON和MAINPWON控制的,但是这两脚也没电压,EC上家补焊过,怀疑EC有问题,直接更换全新EC,更换完成后EC后涛声依旧,
EC_ON和MAINPWON没电pq406自然不工作。
但是主板预留了一个VS电路,那就先查查VS电路吧,供电修通了那就不用EC_ON和MAINPWON这一路了。
查图纸找到 VIN下来有电(有点希望了)不导通VS,但旁边的PJ点是相连的,直接补了一个二极管,VS通往pq406中间补个130K的电阻,(原为100k,找不到才顺手加个130k的),上电有待机了。按下开关,电压跳变正常,外接显示器顺利亮机,此机修复。  新手不怎么会发帖,有疏露的还请大神多多指点,加分不是不可以有点

网友:
其他一路是短线了吗

网友A:
速修速赚钱,但是为什么原来少哪些零件会亮机?

网友:
用电池试没,亮不亮机?

网友:
大哥!!不是416是406!!!

网友B:
应该是mainon那一路出问题了  你这样强开可能会引起不充电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mainon那一路出问题了  你这样强开可能会引起不充电之类的

应该不会,EC_ON和MAINPWON都有问题,用他预留的电路不是不可以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速修速赚钱,但是为什么原来少哪些零件会亮机?

这个是板子预留的电路,EC_ON和MAINPWON就算不工作,只要把VS能导通就可以了,EC_ON ,MAINPWON
和VS都是给PQ406供电的,所以他们其中一路能用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板子预留的电路,EC_ON和MAINPWON就算不工作,只要把VS能导通就可以了,EC_ON ,MAINPWON
和VS都 ...

那原始故障就是两个ON出了问题。

网友D:
1跟6脚没有开启,楼主这样方法也可以,没有发出EC_ON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跟6脚没有开启,楼主这样方法也可以,没有发出EC_ON是不是BIOS的问题

没刷bios(不确定是bios问题)。就用VS电路代替了

网友:
看来还是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