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 G41R

楼主(2016-05-10):
DELL MI G41R报警5声是什么问题  内存没有问题

网友A:
戴尔5声一般报的是COMS电池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5声一般报的是COMS电池       刷个BIOS看看吧

笔记本一般5声是CMOS电池,这个不一定

网友:
拔掉内存,判断有没有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