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1主板大短路维修。吐血级维修、牛逼的人就是这样水!

楼主(2016-05-10):
三星RV411主板大短路维修

昨天下午接到一台笔记本电脑三星RV411、客户描述是故障就是朋友帮他拆机、本来是好的就是屏幕有一条线、它的朋友帮他拆机看下啥情况、装上后不开机了、

我接了下来、擦电大短路、心想送钱来了、

告诉客户主板短路了、主板问题、要拆机检测、客户同意拆机、拆开后测量重点测试点公共点阻值:十几欧、听过我老师讲过公共点阻值为零一般是电容、十几欧、几十欧、一般为PWM的供电上管

报价:客户砍价!

成交!开单告诉客户明天、

下班、第二天早上过来就开始修了、找图纸点位!看图纸点位!

断开:测量后级短路!烧机!电流设置在2A、电压2V左右、烧鸡、丢!只摸到充放电芯片发烫、拆了芯片、再拆了上下管、一样短、再摸、摸到了、U521的双MOS管有点温度

拆了、上万用表测、公共点阻值:400多欧!!!!!!

找了个双MOS管装上去、待机正常、开机瞬间掉电、丢、问题真多、在换了几个、一个样。查图纸!看到了、如下

装了10K电阻上去正常亮机了!备份了BIOS程序!

亮机图片

总结一下:由于这条线引发的血案!

维修困难加大!我写的过程很简单!小弟又来瞎BB了、哈哈、

欢迎各位维修的朋友加入

三星RV411 BA41-01423A.rar

网友:
这条亮线也  老大了吧

网友:
这条亮线 好宽  修之前有不

网友:
亮线就不管了吗

网友:
顺便让客户换下屏还能赚几十块呀?你说这样不好看动作片呀?无码变有码了不好吧?

网友:
那个10K电阻神节奏啊,怎么想的。

网友:
楼主你这标题我看的很有型,进来以来血在哪里?

网友:
楼主底子够足才能修好机器啊加分了

网友:
ready or not, samsung RV411

网友:
双MOS管也容易坏,三星这款机

网友:
10K电阻什么意思  掉了吗还是啥

网友A:
他朋友拆下机mos管就短了也是神奇

网友:
不容易啊,加分

网友:
楼主,三星的板子有图纸和点位的还好修点!

网友:
也没有多吐血啊 感觉维修的节奏不错啊

网友:
屏线这么大不搞了么

网友B:
这个复合管故障率很大

最好不要直接公布你的QQ群 迅维有技术交流群 谢谢

网友:
这条线也太大了  这哪里是线啊

网友:
楼主这10K电阻是掉了吗?还是。。。

网友:
缺电压掉电的

网友:
这么宽的,足够遮挡视频有效部位了啊哈

网友:
师傅分析清晰 一目了然 小弟学习了

网友:
那条线也够粗的

网友:
那条线也够粗的,屏线没处理总觉得不完美。

网友:
感觉三星,挺喜欢用复合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复合管故障率很大

你个交流群都没进呀?

网友:
估计也就是带电拔插屏 弄短路了

网友:
神奇 为什么电阻少了一个

网友:
为什么加个10k电阻就亮机了呢,楼主说明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朋友拆下机mos管就短了也是神奇

都是静电惹的祸,我就吃过这亏。

网友:
借鉴少走点弯路

网友:
楼主这个10K电阻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10k电阻起什么作用,图呢。请具体点嘛

网友:
10K电阻,解释一下

网友:
换屏可以解决 不然修来干嘛

网友:
是操作的时候弄掉了?

网友:
这是一条线吗,明显斑马线啊。

网友:
这双管很容易烧掉

网友:
这本子最后还不得换屏,不然白修了,竖带已经影响使用了。

网友:
这故障也真是绝了

网友:
有些机器太难啃

网友:
学习了,刚好遇到

网友:
不错,维修的很好

网友:
维修绝招 烧 烧 烧

网友:
楼主功力很强大 努力学习中 谢谢分享

网友:
三星的机子保护做的不太好。

网友:
那个I0K的电阻是不是你自己在换MOS管的时候吹掉的呀

网友:
10K电阻怎么想的?问问楼主。真心的。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有点谦虚

网友:
那个电阻是什么情况,原来有还是掉件??

网友:
来自: 广东茂名
我就需要咯,可惜没有下载分数,又不可以充值

网友:
那个10K电阻是你给弄掉了么 后来才发现的?还是怎么的

网友:
微短路维修,有时真的很繁琐!

网友:
在收个换屏的钱

网友:
看来又要叫客户换屏了

网友:
看过,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