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35-DS3L-v2.0 822排阻坏

楼主(2016-05-10):
上次一块技嘉770T 排阻坏引起PCIE A11脚电压低
这次是一块技嘉 GA-P35-DS3L-v2.0的板子不能开机,这板子已经没有修的价值,不过客户叫修修看
上诊断卡 待机电压3.3V正常 卡在C1,测各个电压,内存1.8V 内存负载0.9V 北桥1.2V 这次特意测了PCIE A11脚 3.3V正常
刷BIOS没有用,找822排阻,发现此板只有一个822 在主板左上角 PS2鼠标键盘接口边上,换下822 正常开机。

网友:
如果板子上822多的话,那你也是这么找呀,。有如大海捞针

网友:
楼主你没有稍微查下这个电阻是造成的哪个电压不正常吗?

网友:
楼主用的是RT809F编程器吗?........

网友:
这个排阻坏了,键盘不能用,怎么挡C1呢

网友:
估计是这个东西弄到IO不正常了

网友:
档C1 C7 C9 有很多板子都是键盘口排阻或排容坏

网友:
这个排阻坏了,键盘不能用还挡C1。

网友:
这不是键盘后面的棑阻吗?这个出问题怎么会影响卡码

网友:
学习了,以后卡C1又多一条思路

网友A:
我不是学的这个专业,纯属个人爱好,焊接从没学过,为此还特意花了1200元请师傅学了几天焊接

网友:
一般都是华硕排阻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学的这个专业,纯属个人爱好,焊接从没学过,为此还特意花了1200元请师傅学了几天焊接

有财,也有才

网友:
楼主  你的焊工技术也不咋地啊

网友:
这排阻应该是跟IO相连的吧? 排阻坏导致IO工作不正常

网友:
技嘉也有822问题??????

网友B:
估计没坏,可能是脏了之类,楼主焊下来后有没有测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没坏,可能是脏了之类,楼主焊下来后有没有测量过?

不是脏的问题,没换之前一次也开不了机,换了新的每次都能开机,
坏的测了下,阻值分别是804、819、814、804

网友:
没修过这样的古故障

网友:
为什么换他可以讲一下你维修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