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X2880的LCD总是显示“CHANGE DRUM SOON

楼主(2016-05-10):
新硒鼓中带有塑料薄片,请不要取出,装入机器后硒鼓转动会自动吐出。吐出的塑料薄片会触发出纸传感器并重置硒鼓计数器。若先将塑料薄片取出将不能重置硒鼓计器, 这时LCD显示“CHANGE  DRUM  SOON”。解决方法如下:
故障现象:
FAX2880的LCD总是显示“CHANGE  DRJUM  SOON”,尽管刚换了硒鼓或主板。
解决方法:调整固件开关值。WSW31的第8个选择器是用来示“CHANGE DRUM SOON”,请选择1。
操作步骤:  1.进入维修模式。
       2.按数字键1、0,LCD显示WSW00
       3.输入3、1,LCD显示WSW31
       4.用右箭头移动光标到第8位(最右边的一位)
           5.输入1,然后按“设定”键。

网友:
这个机器至少有十年的光景了。

网友:
这是提示鼓到寿命了,,

网友:
直接清零硒鼓不行吗?

网友:
直接清零没必要换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