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上电0.22约五秒后掉电0.01,此时开机会掉电重启两次能亮机

楼主(2016-05-10):
    对于这机器,我们先排除CPU供电95831的芯片没有问题,有正常的电压输出,南桥风枪吹了一样也不行,南桥晶震也换了,故障一样。然后发现U39待机的电压也会过去,最后检查发现Q111到Q110之间的螺丝孔旁边有断线,已经发现好几台机器都有这个问题,不知道算不算是通病。遇到这个问题,请大家先不要按经验判断为南桥或是IO的问题,先查下Q111和Q110之间的是否有断线或电压是否正常,少走弯路,我们最先修这机器的时也走了很多弯路,换南桥晶震,换南桥,换IO,可是还是不行,也是经过一点点排除法,才发现真正问题所在,维修真的是要细心才能发现问题。
   修复后待机0.02,正常一次触发就可以亮机!

网友A:
很想知道这断线处是啥供电楼主真有耐心啊换完了才想起来观察法

网友:
算不算通病呢

网友:
有时为了追求速度会换了不行再查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想知道这断线处是啥供电楼主真有耐心啊换完了才想起来观察法

你有很多分可以加?我的都加完了

哪个帖子都看得到你加分

网友:
要是能具体分析下这是什么信号就更好了

网友:
SUSP   断线  2级电压  出不来!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尽然一点一点的逐步排除……可以根据时序查下 故障是不是 U38的转换电压没有产生

网友C:
维修就像是看病,望闻问切

网友:
没修之前  是掉电两次  之后正常触发吗

网友:
susp断线5VS和3VS就不用二级开启直接通了,不该出来先出来了,应该时序不对所以重启能开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有很多分可以加?我的都加完了

哪个帖子都看得到你加分

没很多,一天20分随手点点就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很多,一天20分随手点点就没了

怎么我一天只能加10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我一天只能加10分 ?

权限小了吧,升级用户组就好了

网友:
这么骑吧的问题,就是想知道这两个管子是什么信号

网友:
为什么会断线呢? 我看第一张图 感觉是人为割断的呀?  楼主真修过好几次了吗?

网友:
修过好多了 后面电压出不来 断线引起的G470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这个地方的丝印,不进水,应该不怎么容易坏吧,

网友:
我机器我也修到过一台,确实是通病,

网友:
又一个通病出;来咯

网友:
楼主总是界于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断线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
这个也算通病。

网友:
好贴要收藏,还必须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就像是看病,望闻问切
确实还是要心细才行

网友:
这个因该是上螺丝刮断啦 可以说的是送钱的维修哦

网友:
刚开始想不出原因,后来看到大师是5vs先出来就明白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