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55N VER:3.0跑码挡54求思路

楼主(2016-05-10):
主板:昂达A55N VER:3.0
通电跑码一路跑到54  测各大电压 时钟 复位  内存条件都正常 BIOS也刷过 桥也加焊过求思路

网友:
可能是桥有问题。。。。。。

网友A:
拆了内存  看看跑 什么代码

网友:
板子在你手上   单纯从54代码别人是无法判断故障的   起码你要自己判断跑马跑到哪里才行呀

网友:
54不过内存,如果条件都正常就换io,有惊喜

网友:
FM1的主板先换CPU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内存  看看跑 什么代码

54应该就是内存没过

网友:
楼主 换io没  修好了吗  分享下呗

网友:
1,看内存头那那2.2电阻是否坏 2,刷bios

网友:
拆网卡 声卡 寸口

网友(2016-10-30):
明显CPU座有问题

网友:
跑54是不过内存,检查内存的工作。

网友:
这鬼板,最后楼主有解决到吗?

网友:
54会不会是IO缺CLK

网友:
你看看cpu供电是不是有一路跟别的几不一样,上下管子换了就好,我修过5片